格里森制变位系数是按传动比选择的定值吗?

楼主(2024-11-25):
格里森制变位系数是按传动比选择的定值吗?只要传动比定了,变位系数就定了吗?
即便25/26这样的两个锥齿轮也要变位吗?
26/25=1.04,那么就要按照下表选择0.04的变位系数吗?
如果变位系数是按传动比选择的定值,那格里森制定这样的变位系数是为了什么?

网友:
来个D大的 ,讲讲

网友:
避免加工时产生根切

网友A:
先了解下锥齿轮有几种变位方式,以及多数锥齿轮使用哪种变位方式。
感觉你基础是零,所以就上手玩锥齿轮,那不是给自己喂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了解下锥齿轮有几种变位方式,以及多数锥齿轮使用哪种变位方式。
感觉你基础是零,所以就上手玩锥齿轮, ...

不懂才会问。我要是懂的话也就不会问了!我虽然不聪明,但是也不会吃“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