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运行时出错

楼主(2024-11-25):
Inventor 2011 画图和保存时会出现这个只能从起电脑后软件才能用,大神有什么好招.

网友: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似乎比较多
但是怎么还跟老版本过不去啊,尝试下新版本啊

网友A:
2011版这么老的版本,你安装的Win 10,Win 11上的不出毛病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1版这么老的版本,你安装的Win 10,Win 11上的不出毛病才怪呢

Win 7 上面还好啊

楼主:
用了好多年都没事 就最进才这样的

楼主:
有什么好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