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输出CNCK时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4-11-26):
刚刚接触SW,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其他人的是可以输出正常的,一点关闭就啥都没有了,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小弟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A:
你都使用上了cnkad的solidworks插件了,不是应该询问供货商或代理商吗。

网友B:
对,问问插件的代理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使用上了cnkad的solidworks插件了,不是应该询问供货商或代理商吗。

这是两个软件来的,一个是SW2022 一个是CACKAd16,做排版的,我在以前同事的哪里看到都可以直接导出的,我装上了就不行了

网友(点评):
是两个软件,但是它既然能在sw里有命令选项就是因为它安装了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问问插件的代理商。

不是代理商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代理商确实没问题,但是你可以问代理商问题,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代理商的问题吧

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懂呀。这个插件是他们卖的,有问题自然问代理商。

楼主:
不知道在哪里运行,运行那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