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仔细选过公差,全凭经验,请问一般情况下最常用的配合是哪个。

楼主(2024-11-26):
不搞极端,不设条件,单论平时非标设计时常用的配合。

求别杠,杠就是你对。

网友:
看到那个C位没有,H7k6

网友:
非标量小。

网友:
g6/H7

网友:
公差全部标0.001,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根据使用要求选用优先配合,没有常用配合一说

网友:
不知道什么就选H7/g6,这样起码装配师傅不会上来给你一个锤子让你砸进去。不过现在有个更偷懒的,以现在设备的精度,基本上标个未标注公差标准m级就可以满足70%日常需求了。不过个人感觉用到配合公差的场合基本是要算一下再选的,除非和标准件配合,不然基本非标场合。

网友(点评):
H7/g6没错,安装不用砸,对准了手推一下就行,间隙又很小。

网友:
轴承档  2个丝左右,其他 5-10丝,再然后1-2mm  通杀~~~哈哈哈

网友:
H7/h6

网友A:
讲一个我遇到过的失败的案例

  当时我还是徒弟的时候 遇到铝座配轴承。是孔 配轴承外径,我们严格按照公差带进行标注 按轴承孔的公差加工。装完后 用了不到1个月全部掉下来了,当时觉得奇怪,后来想想孔的公差应该 负多点。

当时压铸铝底座的技术跟我们说,如果底座是钢材质 你们这公差是可以,但是铝的硬度相对较低(弹性模量比钢小)线性膨胀系数也不一样,所以轴承在高速运转过程中 轴承和内孔容易抖松动逐步的就脱离。

网友(点评):
经典!在理论基础上结合实际膨胀情况进行优化,货真价实的干活。

网友(点评):
手册上其实也有说明,对于轻合金外壳,选更紧一级的配合公差。

网友(点评):
严格来说是要计算,膨胀系数的铸铁 钢 铝 铜已经非金属系数都不一样。

网友:
完全没经验的话,先无脑H7/g6,以后根据实际经验慢慢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一个我遇到过的失败的案例

  当时我还是徒弟的时候 遇到铝座配轴承。是孔 配轴承外径,我们严格按照公 ...

是这样的,我师父说过不同材料之间的紧配公差要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