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导图怎么导出成PPT或PDF格式?

楼主(2024-11-26):
如图,做了一个很长的思维导图,图省事现在我想要把他用A4纸打印出来,所以想着转成PPT或者PDF格式,方便打印,但是用WPS自带的导出后,转出来的页面不是A4页面,而是一大张图纸,打印出来后文字也看不清,哪位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这么长的图用a4打出来肯定看不清,我导pdf都是用pdffactory pro打印

网友:
打印机就是普通A4的打印纸 排版就是长图吧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PDF软件,我用的PDF-XChange Editor和Adobe Acrobat Classic,
打印,XChange选择分块大型页面,Acrobat选择海报。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