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w运动算例

楼主(2024-11-26):
如图:
旋转马达10不转,旋转马达11,12正常转

压缩11,12后10可以正常旋转。

网友:
冲了个突。。。。

网友:
配合是不是这个自由度固定死了

网友A:
因为操作方法错了,首先要启动motion插件,其次要在运动选项卡中启动motion

你现在启动的是动画,记住动画不是mo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操作方法错了,首先要启动motion插件,其次要在运动选项卡中启动motion

你现在启动的是动画,记住动 ...

牛的,一下就解决了

楼主:
放个成品在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个成品在这

厉害,这种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solidworks渲染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种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solidworks渲染出来的吗

sw做的动画,后面用keyshot渲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