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角度可调结构,如何优化设计

楼主(2024-11-26):
设计需求,1. 角度调节范围20°
2. 负重15~20kg,需要有方便调整角度的省力机构
3. 要有角度测量尺
这个方案可以怎么做优化?

网友A:
你这个调角度也很费劲吧。

网友B:
像手摇车床那样用齿轮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调角度也很费劲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手摇车床那样用齿轮传动?

非标的,齿轮需要滚齿,这里用一截同步带和一个同步轮,成本低,但是这个摆角还是不方便

网友C:
把滑块换成凸轮随动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滑块换成凸轮随动器试试!

感谢大佬给的思路,这样子摆角应该会顺畅很多

网友:
锁紧只要一个螺丝,不要三个,,要想精确用涡轮,

网友:
直接买个分度头不行?

网友:
两个件之间横着放个螺杆做连杆,一头正丝,一头反丝,通过拧螺杆调角度?

网友:
轴心在本体外?

网友:
这么做不行

网友:
现在有环形导轨,把整个负载放在两组环形导轨上。这样整个机构调整角度就很灵活
调整角度都不用齿轮和齿条。直接手动轻松调节。

网友:
淘宝搜索:电动旋转台

网友D:
这看着太复杂,不知是什么原因受限不好说。弄好几个滑槽是什么用意,还有导向滑块还得加工成弧形,摩擦还大,为什么不用滚轮。+-0.5度精度不高,直接在分度盘上激光打标线都可以了。或是另做一个小件打标再装上去。至于可调,如果做齿轮不方便,可以考虑用个手旋螺杆螺母副来调节就可以了,也加活动导轮槽。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E:
如果旋转中心是固定的,做个转轴就好了,外圆装个指针,画上刻度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旋转中心是固定的,做个转轴就好了,外圆装个指针,画上刻度线

大佬,好久没见了?最近的大环境下,大佬有何心得和对2025的展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看着太复杂,不知是什么原因受限不好说。弄好几个滑槽是什么用意,还有导向滑块还得加工成弧形,摩擦还大 ...

盲猜lz的用意,可能是因为轴心不在本体上吧。

网友:
一个回转轴承、主动齿轮,摇杠加一个深沟球轴承、限位块就行啦

网友:
感觉会别死

网友:
下面做成弧形导向板,上面那一坨下面锁4个轮子两侧夹住,然后做个紧定螺丝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