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偏差

楼主(2024-11-26):
请问尺寸10+0.02/+0.005,实测值9.996,偏差值0.008,偏差值百分比怎么计算?

补充内容 (2024-11-27 08:11):
偏差值输错,是0.009

网友A:
偏差值不是0.009mm吗?

网友:
这个偏差值怎么计算出来的,难道不是10.02-9.996=0.024吗

补充内容 (2024-11-27 10:35):
他妈的,究竟谁没长眼睛,下差不就是10+0.02吗。

网友(点评):
用下差,眼睛看全点

网友(点评):
大佬,尺寸10 +0.02/+0.005,下差到底是多少,我好跟着你学习学习,我笔记记下来。

网友(点评):
学者11大佬,请你回答小弟的问题啊。尺寸 10 +0.02/+0.005,下差到底是多少啊。我F5都快摁烂了,还没刷新出来。我本子和笔都拿出来了,准备记笔记了。

网友:
请问偏差百分比是干嘛用的?

网友:
0.0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差值不是0.009mm吗?

没仔细看,重点是百分比怎么算?

网友:
不知这个偏差百分比有啥用,但按道理,应该是超差值与公差带的比值吧

网友:
应该是0.009/10.005吧?不过知道偏差就可以了,要个偏差百分比的少见,没意思呀

网友:
百度一下套公式?然后问问同事。
偏差百分比=(实际值-标准值)/标准值x100%
其中,实际值是指实际测量或观察得到的数值,标准值是指理论值或预期值。偏差百分比的计算结果可以为正数、负数或零,分别表示实际值比标准值高、低或相等的程度。
(9.996-10.02)/10.02x100%≈0.24%
(9.996-10.005)/10.005x100%≈0.09%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不过不是那份文件中的情况,是计算上公差或下公差的偏差百分比,这个不知道怎么计算,和±公差那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