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一个零件,要设计浇筑模具,用哪个命令?

楼主(2024-11-26):
例如:已知一个冰棍,
我要设计一个冰棍浇筑的模具,要用哪个命令?
谢谢。

网友:
抽壳然后手动添加模具的其他特征

网友:
摸具型腔

网友:
如果一个命令都能搞定,那还要模具工程师干嘛。。。。。。

软件不是万能的,以后可能是万能的,但不是现在。

网友:
画一个更大的长方体,拉伸的时候记得勾选不要合并结果,
然后插入,特征,组合,类型选删减,主要实体选长方体,
组合实体选那个东西。,旧得到一个模具壳,
再根据形状把外壳切成两半或多块,能使用为止,这里就要看工作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