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焊双面成型,未熔透

楼主:
红色线条是焊缝的位置,客户要求全熔透。两块板子离得太近,开不了双面坡口,单面坡口未熔透。使用的是气保焊,10个厚的版,坡口可以怎么改善

楼主:
目前工厂能力不行,老板坚持要接触这个单子,有大神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我们以前焊那单面坡口的,看师傅把板间留条焊丝宽的缝,垫条二保焊丝进去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焊那单面坡口的,看师傅把板间留条焊丝宽的缝,垫条二保焊丝进去焊的

垫焊丝可以考虑。这个管子的右侧每个部分都需要焊接,这个整体的焊接顺序是怎么样的,左侧一拼,右侧二拼,最后整体拼配,可行吗

网友B:
用 J 型坡口

网友:
10MM的板焊不透,这焊机是电流小了,还是工人太水,

网友:
一般这种是不是要开个口帮助焊接的?

网友(2024-11-27):
发个实际照片学习学习啊

网友:
留个>0.5<1焊条直径的缝保证透

网友C:
会不会焊接完再去加工装配用的关键尺寸比较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J 型坡口

J型坡口怎么加工呢,理论上坡口形状我明白,具体现场怎么加工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之前没有加工过J型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焊接完再去加工装配用的关键尺寸比较好一点

构件越大变形越大吧,而且这两块长板离的太近,焊接是一定会干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J 型坡口

J型坡口

网友D:
开了坡口还焊不透就很神奇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型坡口怎么加工呢,理论上坡口形状我明白,具体现场怎么加工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之前没有加工过J型坡口 ...

看尺寸,铣、刨之类的都可以,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了坡口还焊不透就很神奇

大型工件用类似45°坡口这样的,焊不透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尺寸,铣、刨之类的都可以,成本高

问了现场,机加没有这种坡口铣刀,用数控不合算了

网友:
10mm板,500A焊机焊不透?电流调最大犯法?

网友:
45°坡口,2mm钝边,组对间隙2mm,单面焊双面成型,能焊透;两侧对称,点固后焊接变形不大。

网友(2025-08-15):
找个好焊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