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机加工的兄弟

楼主(2024-11-27):
通常的6061铝料是有什么厚度的,我怕弄个零件的厚度去太多料了

网友:
1/2/3/4/5/6/8/10/12/15/18/16/20/25/30/35/40/50/60/55/45/65/70/75/80/85/90/95/100,应该够用你,你要1000厚的,2000厚的也可以买到,好像最大我见过2*5*1.2的锻件

网友:
先看看你怎样的零件,是CNC,还是车铣复合?有没有量?

网友:
一般常用厚度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