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使用问题 如何复制完整的“维度名称”

楼主(2024-11-27):
请问各位 双击尺寸跳出来这个尺寸修改框 里面的维度名称该怎么完整复制出来呢
有时候表格里需要 目前数量少就直接手动输入 数量多就建立个设计表导出 不知道大神们平时用得到吗 都是怎么弄的
感谢

网友:
你说的这个在方程式里可以复制出来

网友:
没注意过,围观

网友A:
比较快捷的方式是,保持你需要引用对话框打开,鼠标点击输入位置,再从模型上击标注尺寸,会自动完成填写。
或者自己平时注意制图规范的话,尺寸和草图名称都经过定义(方便记忆和后期参数化),直接打字也能调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快捷的方式是,保持你需要引用对话框打开,鼠标点击输入位置,再从模型上击标注尺寸,会自动完成填写。 ...

好的
您所说的“需要引用对话框”指的是sw里生成的表格之类的吧 那块好像是可以的
我是想把自己已有的表格插入软件里 所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弄了半天目前还是用软件生成了 尺寸、表格信息这些也都自动调出来了 省事 还是这么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您所说的“需要引用对话框”指的是sw里生成的表格之类的吧 那块好像是可以的
我是想把自己已有 ...

表格,还有尺寸、方程式的输入框。有极少数是不支持的,具体哪个忘了,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您所说的“需要引用对话框”指的是sw里生成的表格之类的吧 那块好像是可以的
我是想把自己已有 ...

表格的话,有个设计表的功能,只支持office,不能用WPS。
还有公式也支持外部输入,但只支持text文件。

都有局限性。
想要玩得方便得二次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格,还有尺寸、方程式的输入框。有极少数是不支持的,具体哪个忘了,多试试。

好的 感谢 我没事多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