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轴承吗?

楼主(2024-11-27):
各位大神,有人认识图片类似的这种是什么轴承吗?模型只是简化的示意图,知道的信息是一个长条形的结构,内部是滚珠,可以直接安装在设备上进行滚动,负载应该蛮大的,草图好像有点问题,应该只有一面球是露出来用来滚动的,上面的应该是平面用来安装

网友:
不连接轴的部件是不能叫轴承的,那只能叫滑块。

网友:
你的示意图在哪里?

网友(点评):
抱歉,太卡了,网页一直刷不出来

楼主:
这个是草图

网友:
我也贼鸡巴儿卡,看看这个
https://www.misumi.com.cn/vona2/detail/110300427730/?KWSearch=%e4%b8%87%e5%90%91%e6%bb%9a%e7%8f%a0%e6%bb%9a%e7%8f%a0%e6%9d%a1&ccValue=0&pageName=followKeyword

网友(点评):
我也看到了这玩意,可惜不是的,负载好像不大,价格也老贵,我这负载有个将近2吨

网友(点评):
2t?万向球输送机?这种:http://www.shxiayun.com/pros_84/438.html

网友(点评):
我去找找看

网友:
这东西如过做成空心的和那种方形的直线轴承差不多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直线轴承负载太小了

网友(点评):
直线轴承的径向力太小,我这个滑块主要是承受几吨重的径向力

网友:
不就是一堆牛眼么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牛眼,领导说不是,找给他看,还被骂说滑轨都不知道,怎么做机械工程师

网友(点评):
领导纯SB 外购件种类这么多 怎么可能都认识 更何况是这种一看就不常见的东西

网友:
学习

网友(点评):
我们领导非要用滚珠的,应该是怕滚针不好调整方向,我同事用的滚柱的结构,被骂了好几次

网友:
没见过,插个眼看看

网友:
机床滑轨

网友(点评):
我去找找看,谢谢

网友:
不认识。渲染一下,试试识图?

网友(点评):
这只是草图,我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就随便画的

网友:
上淘宝上搜索流利条,你这个是万向的吗?

网友A:
应该是牛眼与流利条的合成物 载荷高切道长

网友(点评):
我是不知道,问了一圈都没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牛眼与流利条的合成物 载荷高切道长

领导给你的图?还是抄别人的?

网友(点评):
这是他描述的,然后我画了个草图,方便问

网友(点评):
不错,他可以给你描述个反重力宇宙飞船,你要能画出来且要能做出来,做不出来也要能找到。

网友:
感觉就是镶嵌的钢珠那啥

网友(点评):
我这是示意图,实际不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是啥,我是没见过

网友:
手摇磨床的导轨也是这种类型,名称是叫交叉滚子导轨,有滚珠和滚柱两种,这种导轨一般都是用在空间较小载荷比较大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