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后处理器尝试加载特定结果时出现错误workbench

楼主(2024-11-27):
workbench在求解最后阶段还剩10-20%的进度时,就会提示错误:“当后处理器尝试加载特定结果时出现错误”
查求解信息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来,这个到底是咋会事?百思不得其解另外还有个错误,也是在求解最后阶段时,会提示网格加密模块错误,也搞不清到底哪里错了,莫名奇妙,该细化细化,模型也对边线、点做圆角处理了,网格设置那里也简单改改,结果还是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A:
我之前模拟的时候也出这种问题,后面力搞小一点倒是可以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模拟的时候也出这种问题,后面力搞小一点倒是可以跑了...

在“加密部件的数学模型”这个阶段会突然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模拟的时候也出这种问题,后面力搞小一点倒是可以跑了...

那与实际不符

网友B:
后处理器设置问题: 后处理器是将仿真结果可视化和分析的工具。如果后处理器设置不正确,例如选错了结果类型、定义了错误的输出路径等,就可能导致加载结果失败。
结果文件损坏: 仿真过程中生成的某些结果文件可能由于软件bug、硬件故障或其他未知原因而损坏,导致后处理器无法读取。
内存不足: 如果仿真模型非常复杂,或者计算机的硬件资源有限,在加载大量结果数据时可能会出现内存不足的错误。
软件bug: Workbench本身或所使用的求解器可能存在一些bug,导致在特定情况下出现加载结果失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处理器设置问题: 后处理器是将仿真结果可视化和分析的工具。如果后处理器设置不正确,例如选错了结果类 ...

那换个 直接求解器呢
如果是软件本身的bug这个没有办法

网友C:
我遇见过,当时的处理办法是放弃求解;退出之后求小的零件没有问题,那时候的情况是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见过,当时的处理办法是放弃求解;退出之后求小的零件没有问题,那时候的情况是太复杂了。

是不是有些模型需要简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见过,当时的处理办法是放弃求解;退出之后求小的零件没有问题,那时候的情况是太复杂了。

把一些复杂的模型进行简化,比如采用远程力或远程距离取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一些复杂的模型进行简化,比如采用远程力或远程距离取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