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M表里面版本管理的问题?

楼主(2024-11-27):
想在同一份BOM表里管理不同版本的物料,每个版本会有零件会有些许不同,有没有合适的模板?

网友:
既然零件不同,就不是一个零件。

网友:
一个版本一个bom,你这样会增加麻烦,想要追溯可以备注修改信息

网友A:
你升版后还要用旧版就不应该升版 而是新建物料,要用到旧版就要溯源找到旧版图纸,哪有新旧版一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升版后还要用旧版就不应该升版 而是新建物料,要用到旧版就要溯源找到旧版图纸,哪有新旧版一起用的

也不算新旧版,比如说A版是发给M公司的,B版是发给K公司的,里面会有几个零件不同或者用料数量不同,想着用同一份BOM

网友:
就是使用多个数量列,比如 数量forM  数量forK   。不需要的物料数量为0 就行。

网友:
你把“有些许不同”改成“完全不同”,那就解决了

网友:
不要这样操作,直接做多份BOM更省事

网友:
这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