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的传动功率要怎么确定啊?

楼主(2024-11-27):
链条和地面是60度夹角,要如何计算所需的功率?

网友A:
上料机吗?
链传动效率高,大概在95%以上。60度我一般就按90度计算,功率充裕点,看你图比例,60框伺服电机?会不会小了?
感觉空转都费劲,光是那两条轴,三条链条,重量都不轻呢

网友A:
还有中间那链轮,是起到托的作用吗?用胶块整条托好点,标准品的胶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料机吗?
链传动效率高,大概在95%以上。60度我一般就按90度计算,功率充裕点,看你图比例,60框伺服电 ...

上料的,用的57步进,实机做出来转是能转,但转速高一点力就不够了,我主要是想知道怎么根据负载算所需的功率,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点评):
重量和速度相乘,乘上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中间那链轮,是起到托的作用吗?用胶块整条托好点,标准品的胶块

怕下垂中间加了个链轮,胶块是指那种圆弧形的张紧装置吗?

网友B:
功率等于速度*沿速度方向的力/机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等于速度*沿速度方向的力/机构效率

速度是线速度吗?力是链条和链条上负载的重力吗?链轮的重力需要考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是线速度吗?力是链条和链条上负载的重力吗?链轮的重力需要考虑吗?

是线速度,力是负载重力在运动方向上的分立,我印象里面转轴两侧重力好像是互相抵消的吧,不过保守点可以算一下吧。链轮重力不是不做功吗,考虑它干嘛

网友:
参考按照爬坡皮带的计算方式呗,JSCC的目录上有计算公式。

网友:
你这个就是克服重力做功,
看看竖直方向上的分速度是多大,再算上重量,求出所需要的功率
算上传动效率(你这个结构让我来估算的话,70%),最后算个安全系数,就是你的电机功率了

网友:
输入的大于(输出的+消耗的)。消耗的查手册。

网友:
P=FV,没毛病

网友:
有计算书,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