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喷涂隔热涂层

楼主(2024-11-27):
请教下,6061表面可以喷涂隔热涂层吗,以阻止热量的传递。目前有比较常规的工艺实现吗

网友A:
热传递方式对流还是热传导?

网友:
感觉飞机是不是用过类似的工艺?

网友B:
同问,6061+铁氟龙处理,有哪位达人做过?

网友(点评):
卧底电饭锅厂家一天,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传递方式对流还是热传导?

热传导为主

网友:
铝合金要隔热,用隔热条啊,断桥门窗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喷涂层都不会很厚,隔热效果不明显。加垫层还差不多。

网友:
电解槽盖板都没加图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问,6061+铁氟龙处理,有哪位达人做过?

我用过铝件喷涂黑色铁氟龙,30~50um厚,主要用于防止电池电解液腐蚀和美观使用的,具有低摩擦力,高防腐蚀作用。
听说还有一种是镀铁氟龙,属于无色的,也可以防腐,但是具体怎么样没有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铝件喷涂黑色铁氟龙,30~50um厚,主要用于防止电池电解液腐蚀和美观使用的,具有低摩擦力,高防腐 ...

我的需求类似不粘锅,喷涂黑色铁氟龙和电镀铁氟龙,哪种工艺的不粘,耐腐蚀的效果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需求类似不粘锅,喷涂黑色铁氟龙和电镀铁氟龙,哪种工艺的不粘,耐腐蚀的效果更好?

喷涂不粘,效果好,涂层厚,电镀的更薄容易刮掉。
顺带提一句,防粘的话也可以考虑喷陶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喷涂不粘,效果好,涂层厚,电镀的更薄容易刮掉。
顺带提一句,防粘的话也可以考虑喷陶瓷

有这样的加工商推荐下吗,谢谢大佬

网友(点评):
兰欣科技防粘耐磨陶瓷 王朋 1800275099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加工商推荐下吗,谢谢大佬

喷铁氟龙微信号:TeflonCoat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喷涂不粘,效果好,涂层厚,电镀的更薄容易刮掉。
顺带提一句,防粘的话也可以考虑喷陶瓷

朋友说的就是这种陶瓷釉面吗?对于面团这种黏性比较强,例如含水量大的,效果如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说的就是这种陶瓷釉面吗?对于面团这种黏性比较强,例如含水量大的,效果如何?谢谢~

问一下供应商,我们做的喷陶瓷都是磨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