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行业传动系统的独特点介绍与交流展示

楼主(2024-11-27):
在现代生活、生产中,传动设备无处不在,上到航空航天与飞机,下到挖矿钻井与潜艇,无论地上跑的车,还是水上漂的船,都少不了传动设备。大的传动设备要数百吨,小的传动设备仅数克,不同行业传动设备的系统结构和传动方式千差万别。在此贴下,欢迎各行各业的专家发表介绍相关行业传动设备的系统概述、要求、特点、结构、计算校核等等等等,以供社区中的传动设备从业者交流、学习、借鉴、成长……,开发出更加卓越且符合各行业特点要求的传动系统。

网友:
每家规模企业都有团队帮助选型

网友A(2025-02-02):
用成型加工的办法,我们厂可以批量生产出外圆最大直径为3.4mm的行星齿轮箱。用于空间小4mm以内的精密传动系统,可以传递旋转运动,也可以传递直线型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成型加工的办法,我们厂可以批量生产出外圆最大直径为3.4mm的行星齿轮箱。用于空间小4mm以内的精密传动系 ...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发我邮箱 liuhaoran523@163.com

楼主(2025-07-21):
行星丝杠传动,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

楼主:
风电齿轮箱的介绍
  由于叶轮的转速很低,远达不到发电机发电所要求的转速,必须通过齿轮箱齿轮的增速作用来实现。因此增速齿轮箱设计及制造相当关键。同时风力发电机组增速齿轮箱由于其使用条件的限制,要求体积小,重量轻,性能优良,运行可靠,故障率低。用量最大的双馈机型上的齿轮箱大多为行星轮系+平行轴传动。
一、齿轮箱结构分类
  √ 一级行星两级平行轴(双馈)
该种结构主要用于2MW以及2MW以下功率的风电齿轮箱,用一组平行级代替行星级,可靠性高,但体积与重量大。
  √ 两级行星一级平行轴(双馈)
该种结构主要用于2.5MW以上功率的齿轮箱,承载能力强,体积小,重量轻,直径小但横向长。部分2MW以下齿轮箱也采用了该种结构。
  √ 带主轴齿轮箱(双馈)
主轴安装在齿轮箱内部,结构紧凑,主轴承油润滑,有利于延长寿命,减轻重量。
  √ 紧凑型齿轮箱(半直驱)
通常也叫半直驱齿轮箱,半直驱是兼顾有直驱和双馈风电机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半直驱一方面能够提高齿轮箱的可靠性与使用寿命,同时相对直驱发电机而言,能够兼顾对应的发电机设计,改善大功率直驱发电机设计与制造条件。
二、齿轮箱结构介绍
  齿轮箱含有以下七类零部件:齿轮/齿轮轴、轴承、锁紧盘、润滑冷却系统、冷却系统、加热器、空气滤清器。
  1、齿轮
  常见齿轮传动也分为很多种:圆柱齿轮、锥齿轮、内啮合齿轮、蜗杆齿轮、斜齿轮、行星齿轮。
  1)行星轮系
  行星轮系由一个太阳轮加上三个行星轮套在行星架上,外面再套一个大齿圈组合而成。
  2)平行轴系
  平行轴系齿轮主要由主动轮带动从动轮进行传动。
  行星轮系相对于平行轴系的优点有:结构紧凑、体积小、质量小、承载能力大、噪音小等;而缺点是:结构复杂、加工要求高、配装要求高等。
  3)齿轮失效
  齿轮对于材料的选择和制作工艺也有极其严格的要求,不然很容易损坏。下面列出了5种齿轮失效的主要形式:
  断裂:偏载、过载、严重冲击、热处理;
  点蚀:表面裂纹扩张、磨粒、剥落;
  胶合:局部升温和重载、润滑不够、油液变质、齿轮精度低;
  塑性变形:重载、热处理;
  磨损:金属微粒、灰尘、润滑剂不洁。
  2、齿轮箱轴承介绍
  风力发电机组振动大,对轴承的安装有严格的工业标准规定。振动会传到轴承滚道内产生磨损毛刺,破坏轴承滚道的润滑,造成轴承失效。
齿轮传动需要安装在轴上,而轴承是为轴提供支撑的构件,轴上构件的精准运转依托于轴承的支撑,轴承滚动体可以减少轴承与轴的摩擦。
  3、齿轮箱锁紧盘
  齿轮箱输入轴端与主轴通过锁紧盘联接,输出轴通过膜片式联轴器与发电机相联接,中耳依靠弹性支撑固定,弹性支撑上下各有一个调整螺钉,可以调整齿轮箱的上下位置,弹性支撑两侧各用螺栓与机架相联接。
  4、齿轮箱润滑冷却系统
  润滑系统主要是为齿轮箱提供源源不断的润滑油,冷却系统用于降低润滑油的温度。
  齿轮箱润滑油的主要功能:
  1)润滑:齿轮和轴承在转动过程中它们实际都是非直接接触,这中间是靠润滑油建成油膜,使其形成非接触式的滚动和滑动,这时油起到了润滑的作用。
  2)冷却:虽然它们是非接触的滚动和滑动,但由于加工精度等原因使其转动都有相对的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这都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如果这些热量在它们转动的过程中没有消除,势必会越集越多,最后导致高温烧毁齿轮和轴承。润滑油可以传递热量,冷却齿轮箱和轴承的温度。
  3)清洁:齿轮箱工作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污染物和杂质,润滑油可以带走一些污染物和杂质防止齿轮和轴承的腐蚀。
  电动泵、机械泵同时向系统供油,润滑油经滤油器过滤后到温控阀,该温控阀根据润滑油的温度自动控制润滑油的流向。当油温低于45℃时,润滑油直接进入齿轮箱;当油温高于45℃时,温控阀开始动作,润滑油经冷却器冷却后再进入到齿轮箱。在齿轮箱的入口和油泵的出口均装有压力传感器用于检测润滑油的压力,当油泵出口压力超过阈值时,油液直接通过溢流阀进入齿轮箱。
  5、齿轮箱冷却系统
  风机齿轮箱冷却系统分为风冷和水冷两种,风冷包括风扇、电机以及相应的连接胶管,是通过风扇换热降低油温;水冷是通过冷却液来冷却油温。
  6、齿轮箱加热器
  加热器一般位于齿轮箱的底部,有的机型油泵下面也有一个加热器。当风机在低温状态下启动时,油池内的润滑油粘度非常高,润滑油近乎固体状态。在这种工况下,齿轮箱的润滑系统无法进行工作。加热器的作用就是对齿轮箱油池的润滑油进行加热。
  7、齿轮箱空气滤清器
  空气滤清器由滤芯和壳体组成干燥剂,在正常状态下颜色为蓝色,当干燥剂的颜色变成红色时,需立即更换新的空气滤清器。
  空气滤清器的作用是清除空气中的微粒杂质以及水份,防止空气中的微粒以及水份进入到齿轮箱内部造成齿轮箱失效。而齿轮箱过滤器的作用是过滤油液中的颗粒物,二者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