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的密封圈和垫片自动上料的方式求助

楼主(2024-11-28):
目前有一套方案,都是振动盘上料,然后密封圈厚度是2mm,垫片厚度是0.3mm,稳定性一般般,2000个差不多有20个叠料的情况,现在有另一种密封圈,厚度只有1mm,垫片厚度只有0.2mm,密封圈更软更小,垫片更大更薄,这种方式应该不行,目前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自动上料的方式探讨一下,之前看论坛里有相关的东西,但是那个视频过期了

网友:
看下密封圈/垫片的检测专机,参考下上料方式;振动盘或者提升机

网友A:
这种 薄片送料 就我知道的 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薄片的平面度,也就是把薄片放在大理石上 看一下 是不是又凹凸不平,这个对叠料影响很大

第二:国内的振动盘都不太好 需要日本神钢的比较好点

如果要做到 故障率非常低 振动盘可以做为初级送料 需要后段再加机构实现。

网友B:
振动盘出来后,水平方向再卡厚度看可不可行,0.2的片,从0.3的口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 薄片送料 就我知道的 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薄片的平面度,也就是把薄片放在大理石上 看一下 是 ...

平整度肯定不是那种非常平的,单纯的振动盘这样送过来试100%卡料很严重的,之前那个0.3的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盘出来后,水平方向再卡厚度看可不可行,0.2的片,从0.3的口通过。

这个试过了,垂直出料也一样会卡,比率还比较高,目前是差不多1000个卡个3-5次这样能接受

网友:
看这个https://www.douyin.com/root/search/%E8%96%84%E5%9E%AB%E7%89%87%E6%8C%AF%E5%8A%A8%E7%9B%98?aid=b88d826c-f583-4e72-9d3c-d644b4c4bebc&modal_id=7423607087084604732&type=general

网友C:
视频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传不上去

好的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