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和人体耦合的密封方案

楼主(2024-11-28):
本人正在做一个医疗设备 ,该设备与人体之间需要用水耦合,对于甲状腺这类在人体脖子附近的,水耦合又涉及密封问题,又涉及人体呼吸问题那个褶皱圈里全是水,需要让水没过脖子的一半高度,现在做了一个类似潜水面罩 ,但是是封嘴部以下到胸口的位置,让水灌在里面,但是人体胸部情况差异很大存在漏水的情况,图1想问下类似潜水干衣,把下面褶皱硅胶软套做成类似潜水干衣封住水再穿在人身上是否可行 类似下面这样封水 图2
只是透明膜变成连着下面硅胶褶皱软套,然后用干衣材质 ,不知道可不可行,想问下脖子附近和设备水耦合有大佬做过吗 有什么现成方案吗

图1

图1

网友:
超声波水耦合

楼主:
是的 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微负压可以试试

网友:
空气?内部气压高于外部水不就就不来了,只需要比大气压略高

网友(点评):
请问有参考结构吗

网友:
外圈多做一圈负压密封吸紧皮肤?
一定要兼顾肩膀胸部么,只有脖子可不可以。到时候小孩,或者截肢的/隆胸的病患岂不是很尴尬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有什么参考结构吗

网友(点评):
请问有什么参考结构吗

网友:
类似一次性塑料袋+水的形式

网友(点评):
用手术薄膜做过类似结构 直接粘在皮肤上 但是大规模的话手术薄膜消耗太大了

网友(点评):
这个不错,采用大气压原理。他这个结构原理,我认为采用气压密封是最优的,不管是内部高压或者负压,只能是气压原理才能服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