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吨圆柱体对中定位问题求助

楼主(2024-11-28):
请问各位大神出谋划策下。直径200mm,长6m,质量1吨左右的圆柱体怎么做对中定位?我了解的定位柱这边估计是不太行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或者知道哪种荷重大一点的定位柱产品?

网友:
什么意思?是两头找中心?

网友:
两头打中心孔

网友:
装配定位?

楼主:
这个圆柱体不能加工,一根光秃秃的管子,要放在圆柱腔体内,需要考虑对中定位的问题。因为普通的定位柱荷重很小,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对中定位。

网友A:
把你的要求,画个示意图看看,

网友:
两根6m的定位 还是一根和一个底座定位?

网友:
没理解表达的什么意思,车床上三爪卡盘结构能抓圆柱

网友B:
是找圆心还是找长度中心?楼主问题描述都不清晰,咋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找圆心还是找长度中心?楼主问题描述都不清晰,咋答复?

轴的对中定位我还没听过找轴向中心的,也有可能我见识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要求,画个示意图看看,

网友(点评):
插到里面去嘛?有个导向机构会不会插得更舒服点

楼主:
这种东西用不了,空间受限,要放在腔体里面,因为要在腔体里面充压

网友:
两头顶针不行?

网友C:
做个类似轴承上钢柱和保持架的东西套在管上直接塞

楼主:
1吨的东西两端顶针有用吗?我试试看这个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类似轴承上钢柱和保持架的东西套在管上直接塞

好主意,我试试看,这样可能可以方便装入

网友A:
买一些钢珠,做半个保持架,一头一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圆柱体不能加工,一根光秃秃的管子,要放在圆柱腔体内,需要考虑对中定位的问题。因为普通的定位柱荷重 ...

既然是管子,那可以考虑从内部撑胀的方式。

网友:
两头做两个套,比腔体稍小点,塞进去,最后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管子,那可以考虑从内部撑胀的方式。

中间的那个圆柱体不能动,腔体里面是要注水的,膨胀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些钢珠,做半个保持架,一头一个,应该可以吧。

对中定位就没法搞了,这样只能是把圆柱体装进去的时候方便点。这样的结构应该没有对中作用吧?

网友(点评):
只要你不是竖直装,就和一整个轴承一样, 如过你是竖直装,就一头装2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间的那个圆柱体不能动,腔体里面是要注水的,膨胀不现实

这是什么机器,还要注水,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机器,还要注水,这么复杂?

测试装置,主要是对这个1吨重长6m的东西进行轴向定位和对中定位,目前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你这是向核反应堆里边儿插铀棒是吧

网友:
也不能改管道是吧,总不能拿磁铁去吸吧,插眼看看大佬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