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11-28):
粗糙度标在下面的线上数字为什么是反的,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镜像过来的

网友:
软件自动生成是这样的,懒得一个个改了

网友:
你把屏幕翻转一下,他不就正常了吗?

网友:
我就问你能不能看懂,打出来的图纸是不是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