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齿数需要是行走距离齿数的整数倍吗?

楼主(2024-11-28):
求大佬解惑。目前有这样一个应用。
S8M同步轮,齿数30。
绝对值式编码器伺服电机驱动,减速比5。

每次同步带行走56mm,1S动作一次。
这样伺服行走误差会不断累积,导致行走位置不准吗

网友A:
你这个伺服电机驱动哪个同步带轮,齿数30的那个吗

网友:
不会累积,

网友(点评):
咋啥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伺服电机驱动哪个同步带轮,齿数30的那个吗

是的

楼主:
我们电气让我选个整数倍的,说是会跑偏,我也感觉不会。改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点评):
随便你选 ,伺服电机,最次也是10000脉 冲,就算除不尽也无关紧要,这个不会有累积误,

网友(点评):
同步带只有重复精度,没有绝对精度,差很远,同款带长度不同厂家,差几MM

网友(点评):
说不会累积的,那纯粹坑人,我跟你讲别听他胡鸡巴扯

网友:
有零点回零就好

网友:
买计米轮

网友:
你都带反馈机构了,带了绝对是编码器的伺服电机,你还担心什么误差问题。

网友B:
我做过一个结构,执行机构运动一定的距离,理论上步进电机转的角度换算成指令脉冲信号是603.333333,只能发603的整数脉冲指令,丢掉的那0.33333对应执行机构0.004mm,我实测了1000此的连续动作,偏差正好是4mm.

网友(点评):
你这是同方向连续动作1000次,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是往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是不是

网友(点评):
是的,实际工作单向运行一般在3/4十次,累计误差0.1到0.2,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一个结构,执行机构运动一定的距离,理论上步进电机转的角度换算成指令脉冲信号是603.333333,只能发 ...

往复的话有背向间隙吧

网友(点评):
是的,但背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讨论的是理论脉冲数不是整数时造成的误差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给的导程不对,或者你伺服设置的参数精度位数不够,需要小数点在往后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