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使用问题

楼主(2024-11-28):
如图,红框部分需要加入轴承带动灰色部分转动,无驱动(手动翻转),请问如何设计,用什么类型轴承

楼主:
如图

如图
老哥们图片在这

楼主:
类似于这种机构,红色部分的转动是如何实现的,如果加的是轴承的话是怎么加的呢,加轴承需要精加工此零件,有无简单的实现方法,刚毕业啥也不懂,虚心求教

网友:
如图,这样设计

网友:
开玩笑吧

网友:
红框好白啊

网友:
这样可以的

楼主:
稍等老哥们,我也不知道图哪里去了,等我操作

网友:
没有图片

网友:
两个背对背角接触,或者4个角接触,两两背对,亦或者圆锥滚子轴承,要看当量动载荷多大,转速

网友:
不一定非得滚动轴承,滑动轴承也行,比如说自润滑的塑料轴承就行了

网友:
两盘圆锥滚子轴承肯定没问题

网友:
如果无大的轴向力,用普通深沟就可以,按杠杆原理静负载计算,轴承载力为5-10倍基本可以,
环境差可以大一点,最好加个毛毡密封,轴承距离大些更好。
如果是座子按装,也可以选用带座轴承,对非专业人员安装调整方便很多。
如果轻载,也可以用个钢套,稍长一点。

网友A:
用滚动轴承就需要两边加工台阶或隔套与端盖压紧太麻烦了!
如楼主图示看还是用滑动旋转轴套合适,外径紧配,轴两端加卡簧径向固定!
当然还要看实际应用的力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滚动轴承就需要两边加工台阶或隔套与端盖压紧太麻烦了!
如楼主图示看还是用滑动旋转轴套合适,外径紧配 ...

老哥问一下,我负载最大 150KG,轴套承载力够不够啊

网友:
把轴做长 后端出来2侧铣扁 用圆轮把手固定就能转了

网友:
自己恶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轴承篇,应该问题不大,轴承往大了选点,方便拆装调试就差不多吧

网友:
怎么转  发视频过来看看

网友(点评):
用角接触球轴承或者深沟球轴承,设计个轴就行了啊

网友:
一体的结构吧,不用转动件也可以,类似叉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问一下,我负载最大 150KG,轴套承载力够不够啊

轴套承载可比球轴承大太多了。

网友:
空间小,重量也不大用轴套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问一下,我负载最大 150KG,轴套承载力够不够啊

那不行,轴套只能承受轻的物件!
最好用两只锥度滚子轴承,做旋转支撑!
选多大轴承就要看150kg的受力方向与受力点到轴承的距离了!
距离越大轴承也越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