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问题以及力施加问题

楼主(2024-11-28):
如图所示的机械结构,现在使用中发现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各大佬:
垂直方向在下压时可以准确运动,在触碰到下板面后位移以及触碰后向上位移精度会变的不准确;
垂直方向下连接件需要与下板面进行摩擦,在摩擦过程中会产生震动,振动幅度不在可接受范围内;
垂直方向下压后需要一定的力,但是触碰后电机不会继续施加下压的力,此种情况怎么让解除后点击可以继续提供下压的力。

水平方向为丝杆模组 垂直方向为丝杆模组

水平方向为丝杆模组  垂直方向为丝杆模组

网友A:
插个眼看看大佬说法,第一条不知道怎么整,第二条接触平台是不是可以换成浮动的?然后搞点弹簧缓冲+复位,第三条还是接触平台做成浮动的,接触后靠重力保证压力

网友:
加缓冲垫

网友B:
整体结构,到工作端,刚性不够吧?

网友:
上下伺服电机用转矩模式试试。

网友:
把铝型材换了

网友:
不太懂,瞎说;
z轴电机在下压过程中一直受力,电机锁不住发生偏转会不会影响精度;
那几根支柱换点吸振还是减震的材料,好像铸铁还是啥来;
电机持续下压会不会憋坏电机呀,按压头上加弹簧或者用大点的气缸

网友:
铝型材换大理石试试

网友C:
第一条和第二条:支撑电机的三角悬臂梁不要直接连接在丝杠上,采用以下连接结构方式:丝杠+过渡悬臂块+电机三角悬臂梁。过渡悬臂快上四个角处安装碟簧,吸震缓冲作用。
第三条:在电机三角悬臂梁上增加砝码,提供固定下压力,其余压力余量再由电机提供。

网友(点评):
同时还要考虑到不同试验材料性质不同,振动效果也不同

网友:
电机型号?

楼主:
台达ECM-B3系列的一款750w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个眼看看大佬说法,第一条不知道怎么整,第二条接触平台是不是可以换成浮动的?然后搞点弹簧缓冲+复位,第 ...

接触平台需要承受一定的压力,如果换成浮动的话施加力的效果会不会弱化到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结构,到工作端,刚性不够吧?

有一些倾覆作用力,刚性的话大佬有什么改进意见吗,接触比较少,这是目前所能想到刚性比较强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条和第二条:支撑电机的三角悬臂梁不要直接连接在丝杠上,采用以下连接结构方式:丝杠+过渡悬臂块+电机 ...

丝杠和三角悬臂梁中间是有两个过渡连接板的

网友D:
图做的不清晰,机构行走靠的是线轨还是导柱,或者说哪个是动件,哪个是固件?如果是大小缸,出现振动可能是受力不同产生的频率差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触平台需要承受一定的压力,如果换成浮动的话施加力的效果会不会弱化到几乎没有。

浮动可以加弹簧,弹簧压缩提供力随便上去后可以靠弹簧复位。而且浮动后施压平台自身重力完全压到接触平台上,我目测一下,你这平台也有三四公斤了吧,一般也满足一定压力的需求?

网友:
用型材焊接,提高结构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做的不清晰,机构行走靠的是线轨还是导柱,或者说哪个是动件,哪个是固件?如果是大小缸,出现振动可能是 ...

机构行走采用的是丝杆传动,垂直方向的整个平台都是活动件,水平方向丝杆模组和垂直方向丝杆模组为固定件

网友:
丝杠模组导轨没问题,安装形式没问题,那就是刚性不足,考虑平衡系统(加个平衡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