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粘尘功能的轮子,应该用什么材质

楼主(2024-11-29):
撕玻璃表面的膜的时候用来粘尘,一般这种都用什么材质的?

网友:
手机贴膜的粘尘纸一次性的;
粘猫毛的滚筒一次性的,但是可以用一段时间;
感觉只靠材质本身用不了多久就没粘性了;
不知道用类似静电那种东西通电吸附行不行;

网友A:
这个问题本身问的就不太合理,是问轮子的材质还是轮子表面的材质?

网友:
轮子:我不是垃圾桶

网友B:
轮子材质还是胶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本身问的就不太合理,是问轮子的材质还是轮子表面的材质?

轮子表面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子材质还是胶的材质?

轮子表面胶的材质

网友:
是胶还是胶表面那一层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