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缸太多。。。动作会不会很慢

楼主(2024-11-29):
做了个设计,用12个100缸径气缸,行程30,算了一下要2.8L的气,气缸都是同时动作,这样会不会动作很慢。。。

网友A:
用气量有什么用啊,跟选择储气罐型号有关吗?

网友B:
怕这个的话用油缸不行吗

网友C:
就按恒温理想气体。看看系统的供气能力,包括气源、管径、气动元件选型。

网友D:
跟气缸无关,只跟你气源流量,阀门流量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跟气缸无关,只跟你气源流量,阀门流量有关

春哥果然啥都懂。就是需要按你12个气缸的耗气量来选好相应的三联件、减压阀、电磁阀等一些列与其相关件的额定流量。气缸的耗气量就是其速度和缸径来决定的。所以你最终共想要达到某一速度就必须考虑以上所有零件的流量,并留出足够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气缸无关,只跟你气源流量,阀门流量有关

谢谢春哥,这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春哥果然啥都懂。就是需要按你12个气缸的耗气量来选好相应的三联件、减压阀、电磁阀等一些列与其相关件的 ...

懂了懂了,讲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量有什么用啊,跟选择储气罐型号有关吗?

储气罐,还真没用过,不是稳定压力、消除气源波动的吗?设计气路是不是必须得有?

网友(点评):
如果气量消耗不是持续性的,可以用气罐弥补一部分供气,降低对供气管路的要求。

网友(点评):
你这刁毛,用气量大的设备边上放一个大罐子。我前两年在那,都是几个方的大罐放边上的。几台工地拉回来的老掉牙打气泵,响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这个的话用油缸不行吗

可以,就是当初没想到,积重难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按恒温理想气体。看看系统的供气能力,包括气源、管径、气动元件选型。

懂了懂了

网友:
设备底下放两到三个缓冲气罐就行了

网友:
|机械糕手发表于 11-29 15:13
储气罐,还真没用过,不是稳定压力、消除气源波动的吗?设计气路是不是必须得有?

储气罐可以弥补供气管路长的问题啊,比如气泵和设备距离几十米

网友:
气管大一点,加 储气罐

网友:
不缺钱 电动缸不好吗

网友:
跟你主气路直径和气压等参数有关

网友:
人家耗气量大的机器都单独的空压机跟气罐。

网友:
引用 楼主:
储气罐,还真没用过,不是稳定压力、消除气源波动的吗?设计气路是不是必须得有?

那你计算用气量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