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CO713 材质加工车刀片

楼主(2024-11-30):
请教一下各位,INCO713这种材质用什么品牌的刀具合适,太硬了,一般刀具根本搞不动,谢谢!

网友:
加工还怕硬?硬料加工,第一要机床刚性好,不见意用线轨车硬料,要硬轨,还要大跨距导轨,车床刚性好,车硬料一定要解决机床刚性问题,一震动,刀就碎了,主轴扭力要大,主轴要适用低速加工,就是主轴要大,低速主轴跟高速主轴轴承配组有很大区别,现在市场高速主轴居多,刚性很差,很多车床只适合加工小直径硬度低的材料,做加工这么多年,从来没怕过硬料,就怕软的,比如纯钛,纯铝,能把人搞死,硬料加工精度好,光洁度高,只要机床给力,刀具给力,随便操,
加工硬料第一解决的是机床刚性和扭力问题,刀具次之

网友(点评):
INCO713是什么知道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燃气轮机转子叶片用的合金材料

网友:
镍基高温合金专用刀片,没有哪个厂家的刀片特别好,寿命都不会高。只能在不好的里面挑个更好的,想性价比高就选个国产的。

网友:
联系外资品牌的刀具厂家,比如肯纳,山特维克可乐满,他们的工程师会给你推荐合适的刀片

网友:
楼主你好,我们是做数控刀具的,可以给您推荐合适的刀片,电话微信同号:13712145729

网友:
INCO713这个材料加工确实是一个难题,加工这个材质的刀片寿命也不会很长,基本上刀片车一刀或几百MM就要换刀尖。国内加工高温合金稍微好一点的可以试试澳克泰的AP010S材质。另外也可以找WALTER、伊斯卡等国外品牌试试。

网友(2025-01-06):
加个好友 给你解决  gotta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