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传动夹膜结构

楼主(2024-11-30):
各位老大:
             看到一个包膜机, 链条传动夹膜的机构搞得挺巧妙的,看到有个弹簧,但不明白是怎么夹的,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佬没有,给赐教一下啊,感谢感谢

网友:
斜面有个滚圆

网友:
通电电磁铁克服弹簧力夹爪松开,断电弹簧复位夹爪夹紧

网友:
头歪一下才看懂第一张图拍了啥

网友:
透过膜看看,,,还是不明白的话就不要在这个坑里了。参考高山缆车的夹钢丝绳结构。。。

楼主:
我去,有高手啊

网友:
应该是有轨道,类似凸轮的作用。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