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炼机压坨结构咨询

楼主(2024-11-30):
各位好

最近设计一个设备结构和密炼机的压坨功能基本完全一致,想请教一下相关结构。
就是压坨上有一圈密封兼导向衬条,搜了下资料说是用燕尾槽嵌装的电木板或者四氟乙烯衬条。

1. 看有的机器四个角像是有啥东西箍着,有个压坨有只有两面有这个密封导向条。是有什么讲究吗?
2. 这个下压导向轴的衬套,常用是用无油衬套还是什么,需要再加防尘密封吗?
细节这些还是找不到详细资料,希望行业内的坛友能指点一下,有详细点的装配图看看最好。
另外想仔细学习密炼机的具体结构设计的话,有没有什么书籍推荐?
谢谢!

网友A:
上顶栓和密炼室间隙配好的好的,这个衬条也可以不要

网友:
看来是同行啊

网友B:
1.电木
2.铁氟龙    外侧加防尘罩(图一是实验机,通常用气缸带动上下密封罩;图二是大机,通常是侧封条,旋转后靠两侧导条密封)

网友C:
原视频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顶栓和密炼室间隙配好的好的,这个衬条也可以不要

我看有的确实是不用衬条的。不过感觉应该和物料有关系,有的物料不会扬尘,有的物料细的话,搅拌挤压的时候还是会从缝隙里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木
2.铁氟龙    外侧加防尘罩(图一是实验机,通常用气缸带动上下密封罩;图二是大机,通常是侧封条, ...

谢谢。具体有没有什么设计尺寸要求吗?我看是淘宝有卖燕尾槽配套的现成电木衬条,但是燕尾槽的尺寸我不知道是不是标准的。

我搜说这个衬条嵌进去后也要打胶的,这个胶一般是什么胶,应该是耐高温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视频在哪?

抖音搜密炼机找的

网友:
你既然做这行,你公司就应该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