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为什么加了相切关系但还是不相切

楼主(2024-11-30):
求前辈们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我加了线和圆的相切关系了但这边还是不相切,也拉不成立体,用的是2022版的。

网友A:
一切以软件依据为准,软件认为它是相切的,它就是相切的,你不能拿肉眼去判断。再说你为什么不去缩小了去看呢?你放大1万倍去看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切以软件依据为准,软件认为它是相切的,它就是相切的,你不能拿肉眼去判断。再说你为什么不去缩小了去看 ...

可是问题是如果我想画一个包含相切关系的闭合的草图,然后把他拉成一个立体,他会显示这边是不闭合的,拉不了。

网友(点评):
多了条线之类的也是不闭合

网友:
没准切点不在这个区域,眼光放宽点。

网友:
你别放大看,当它是相切就好了,为了优化软件不会每个缩放比都给你显示相切的图像出来的

网友:
拉不出来用相切配合,我记得这是不是不能直接拉出0厚度的三维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问题是如果我想画一个包含相切关系的闭合的草图,然后把他拉成一个立体,他会显示这边是不闭合的,拉 ...

对,好像有这方面问题,不好说
我显示是相交的,放最大后会有出入,导致标注不准

网友:
如果没改设置的话,这个紫色线应该说明这里约束异常了有冲突,应该是要除下报错的,看看是不是有哪里过约束了

网友:
SW建模过程不能出现厚度为0的实体情况。

网友:
精度问题,设置一下精度。

网友:
显示了相切符号那就是相切了 拉伸不了也许是轮廓的问题 最好把整个草图打开看看 是不是一个唯一的闭合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