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吸盘侧滑?

楼主(2024-11-30):
吸盘吸在玻璃上,拉不下来,但是可以侧滑。
有种产品“吸盘”是用来搬运玻璃、瓷砖的,有时要竖着搬运,所以防侧滑功能就很有用。
这个厂家说自己“防侧滑”,下面是他的自我介绍:

就边上这 3 圈就能防滑?我不信。我看这 3 圈 是防止漏气的。
但这带来一个问题:怎样防止侧滑呢?

网友:
力大飞砖,力大防滑

网友:
吸盘抓取时为避免侧滑,需要注意以下参数:
1. 垂直抓取还是水平抓取
2. 物料表面是否有水或者有油
3. 吸盘材质是否防水或者防油
4. 吸盘选型时是否选择了防滑规格,其设计确保足够有效吸附面积
5. 真空系统真空度

PIAB的摩擦吸盘在设计时就是为了解决钣金抓取时表面有油的情况,其吸盘材质采用无痕聚氨酯材质,底部有双硬度防滑条,并保证足够的有效吸附面积。

PIAB实验室模拟钣金有油的条件,使用拉力机测试吸盘:

保证在油性板材情况下垂直抓取依然有稳定可靠的抓取力,实验室测试20万次以上,客户端使用寿命超200万次。

网友:
回头看看大家的讨论,学习一下

网友:
侧边加个限位

网友:
侧滑状态下,产品重力是靠摩擦力来平衡的,所以就对摩擦系数比较敏感,摩擦系数和产品表面质量相关性较大,可以看看如何改善。楼上说的能加限位最好。

网友:
是需要考虑摩擦系数的,我这个体重,如果是瓷砖,肯定就被拉下来了,如果是玻璃,胶条肯定也坏了,另外一点,它说了承载,并没有说这种情况下寿命参数,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重量,只能用一次,就搞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