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请留步,抽空指点下呗

楼主(2024-12-01):
两根光轴做导向,施加一个偏载的外力F,外力F作用点距离中心线多少之内这个机构不会卡呀

网友:
这机构干啥用的,底板在轴方向上下运动?如果要计算的话底板,轴的材料和外力大小,以及光轴距离,轴径都不知道算不了。

网友(点评):
谢谢了。我在THK的样本上找到了公式

网友:
还是建议LZ翻手册和厂商的产品样本

网友(点评):
你这是单根光轴,楼主是双轴

网友(点评):
谢谢了。我在THK样本上找到了双直线轴承偏载的选型公式

网友(点评):
有事多翻手册,没事多翻手册,有事没事多翻手册

网友A:
用直线轴承或者导轨基本不会卡,要算下负载扭矩,一般这样悬臂负载的话,用导轨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直线轴承或者导轨基本不会卡,要算下负载扭矩,一般这样悬臂负载的话,用导轨好些。

谢谢了。我在THK样本上找到了双直线轴承偏载的选型公式

网友:
这样光轴和直线轴承都容易坏,特别是光轴,就算是HRC62都很快起坑,建议用直线导轨,因为直线导轨的玻珠跟导轨的坑是内接触,
而光轴和球是外对外啊。所以设计这东西还是很讲经验的。

网友:
楼主既然提问后自己又找到了答案,建议分享一下更好。

网友:
找到了,图片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