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orkbench DM中转换为ICEPAK可识别的模型

楼主(2024-12-01):
问题1:我就是用SolidWorks画了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上盖,在workbench DM模块里,我想转化为ICEPAK可识别的对象,采用的是Encloser模式,结果显示错误:未选择有效的外壳几何体?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问题2,对一些外形为圆弧的壳体,采用Encloser命令转化壳体后变成了长方体,而且我事先是用simply 将其定义为CAD图形了,结果变壳体后变成这种外形,我之所以要用Encloser转化壳体,是为了后期icepak分析时对其定义Boundary type Thickness的参数的?这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A:
在ANSYS Icepak中,Enclosure(封闭空间)模式是一种特别设计的仿真设置方式,主要用于模拟封闭或半封闭环境中的热流动情况。这种模式非常适合于电子设备内部、机箱、控制柜等场景,在这些环境中,空气流动主要由内部发热源引起的自然对流驱动,而不是外部强制风冷。
使用Enclosure模式时,用户可以指定一个封闭的空间作为仿真区域,并且定义这个空间内的热源(如电子元件)、冷却装置(例如风扇)以及任何其他影响热性能的因素。Icepak会自动考虑由于温度差异导致的空气密度变化,从而准确地模拟出因浮力效应产生的自然对流现象。

所以仿真时确保你所创建或导入的几何体是完全封闭的,任何开口或未闭合的表面都会导致Icepak无法识别有效的外壳。检查是否有遗漏的面、孔洞或是未正确连接的边界。
在设置外壳时,确保选中的是整个封闭体积而不是单个部件。
如果你的几何体非常复杂,可能需要更仔细地检查所有细节,以确保没有微小的缝隙或重叠面,使用Icepak中的工具来帮助识别和修复这些潜在问题。
对于过于复杂的几何体,考虑适当简化设计,移除对热分析不重要的细节。

第2个问题,不是因为你采用Encloser命令造成的,而是你使用Simplify工具后,软件将圆弧形壳体简化为一个近似的长方体,Simplify工具有不同的简化级别,其中0级简化会将每个主体都拟合在简单的边界框内,而1级简化会将主体简化成简单的实心圆柱或圆锥。这意味着,如果Simplify工具的简化级别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圆弧形壳体被简化成长方体。但如果你需要保留特定的几何形状(如圆弧),这样的简化就不合适了。如果你需要保持原始的几何形状,尤其是那些对热流动有重要影响的部分,建议不要使用Simplify工具。直接导入或创建详细的几何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NSYS Icepak中,Enclosure(封闭空间)模式是一种特别设计的仿真设置方式,主要用于模拟封闭或半封闭环 ...

第二个问题,我既要保留原有形状,我又要转化壳体的属性,如何能做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NSYS Icepak中,Enclosure(封闭空间)模式是一种特别设计的仿真设置方式,主要用于模拟封闭或半封闭环 ...

第二个问题,如果我直接倒入icepak里的话,并不识别这个模型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Icepak案例:https://www.***cfd.cn/190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如果我直接倒入icepak里的话,并不识别这个模型

https://www.topcfd.cn/19025/
这是一个Icepak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opcfd.cn/19025/
这是一个Icepak案例

你那个是用AEDT ICEPAK,我这个就是普通的ICEPAK

网友A:
AEDT ICEPAK 和 ICEPAK 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软件。
AEDT 是一个集成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平台,它将多个电磁仿真工具(如HFSS, Q3D, Maxwell等)与热管理工具ICEPAK整合在一个统一的环境中。
AEDT ICEPAK 使用AEDT的统一用户界面,这意味着如果你熟悉AEDT的其他工具,学习曲线会相对较短。
AEDT ICEPAK 提供了与其它电磁仿真工具的高度集成,适合需要同时处理电磁和热问题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DT ICEPAK 和 ICEPAK 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软件。
AEDT 是一个集成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平台,它将多个 ...

软件里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