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栓预紧

楼主(2024-12-01):
请问各位:螺栓的预紧是什么意思,是否预紧以后就不在紧固?

网友A:
长的螺栓或者在高温环境工作的都会发生热胀冷缩现象,预紧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长螺栓的热膨胀,预紧过程就是用较大的外力拉伸螺杆,后螺母锁紧,这个是必须要的。你可以看一下液压螺栓拉伸器的使用原理、过程等视频,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点评):
与什么热胀冷缩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点评):
误人子弟

网友:
螺栓的预紧是指在安装过程中,通过施加一定的扭矩或拉力,使螺栓产生一定的预应力,从而确保连接件之间有适当的夹紧力。这种预紧力能够保证连接结构在承受外部载荷之前就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可以提高连接的刚性、密封性和耐疲劳性能。
你说的紧固是什么操作?都预紧上了,还紧固什么呢。

网友:
预紧力的作用:1,消除链接间隙,2,放松,3提高连接处刚性,4,防滑。
  按照我体感体验,没有预紧力的情况下每一次震动都会给你螺丝震松一点,有预紧力的情况下小幅度震动会被预紧力抵消,但是那种螺丝连接处直接变形的预紧力也没办法。
  至于有预紧力后要不要紧固,看情况,首先是预紧力过大会破坏螺纹,所以预紧力有上限。如果到预紧力上限螺丝还出现松动问题,那么就需要考虑额外手段加固,比如说用铁丝连接的方法加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的螺栓或者在高温环境工作的都会发生热胀冷缩现象,预紧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长螺栓的热膨胀,预紧过程就是 ...

回半圈的梗

网友:
螺栓松动,是因为压紧表面瞬时没有压力,可以自由活动了。时间长了就会松动。紧固工况,并不一定都是固定载荷,可能是冲击型的、交变型的等等。只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瞬时力超出了预紧力,螺栓就会开始慢慢松动。预紧力不能过大,主要是要和螺栓可用的拉紧力上限有关,过大的话,反而降低了螺栓的强度。

网友:
实际就是拧紧后对接触表面产生了压力,这个压力会产生摩擦力防松

网友:
预紧的意思:拧紧螺栓后,螺栓受到的因拧紧产生的拉力叫预紧力,所以,你说的预紧,应该就是拧紧螺栓的意思。
是否预紧以后就不再紧固?:螺栓紧固的办法是拧紧螺栓;预紧是拧紧螺栓、紧固也是拧紧螺栓,所以你说的预紧和紧固是同一回事,都是指拧紧螺栓。
预紧:在受到工作载荷之前,预先拧紧螺栓。
紧固:使螺栓装配紧固。

网友:
预紧,顾名思义应该就是螺栓在设备组装过程中,先用手拧上去 拧不动就行了  毕竟还要调试其他位置,这应该就是预紧。
预紧力就 不一样了,他说螺栓在设备中用适当的扭力拧紧后,产生的拉力值,有专门测试的工具。他叫做预紧力。这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