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属自己玩想DIYAGV小车

楼主(2024-12-01):
想DIYAGV小车,纯属自己玩,
我的思路是外形大小就和15.6寸或17寸笔记本那么大,载重可以承受5-10斤大米,从实用主义出发,这玩意别干闲着,在家也得帮着干点活
底板用碳钢,外壳3D打印意思意思得了,买4个聚氨酯轮做车轮,外加几个小脚轮,转向用差速实现,直齿轮与轴承在某网站直接买
关键的是:控制系统能否用舵机,动力用24V开关电源是否可以?我学过PLC,但是PLC体型太大,我想用舵机,听说编程很容易,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还有一点小车的行动轨迹不是按磁条那样规定好的路线,而是像遥控玩具车一样,在室内到处可以走,把程序事先编好,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得用视觉控制了?我想现阶段先搞个遥控的吧,后面在慢慢升级

另外零散的机加件,比如传动轴等上哪里能找做零散件且价格便宜的工厂可以做?谢谢!

网友:
要差速器吗

网友A:
舵机的力量一般只有5g,转不动
买大舵机就很贵了,划不来

网友B:
我有一整套,你要不要,卖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力量一般只有5g,转不动
买大舵机就很贵了,划不来

那还得用直流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力量一般只有5g,转不动
买大舵机就很贵了,划不来

舵机好控制,如果用直流伺服电机编程会比舵机难度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整套,你要不要,卖你

大佬来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力量一般只有5g,转不动
买大舵机就很贵了,划不来

先问问lz理解中的舵机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参数列表看看

网友D:
你要外接电源还是用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外接电源还是用电池呀?

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问问lz理解中的舵机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参数列表看看

就像淘宝里面控制机器人手臂那种

网友:
那就是最好用12V/24V直流电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还得用直流伺服电机?

舵机说到底也是以一种伺服电机,现在大扭矩的几十上百kgf·cm的也不贵。遥控的话舵机自带的控制板应该就可以,上视觉的话那点儿运算能力和存储肯定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说到底也是以一种伺服电机,现在大扭矩的几十上百kgf·cm的也不贵。遥控的话舵机自带的控制板应该就 ...

OK 那就舵机+遥控,只要编程简单就行

网友:
单个零件吗,很贵的。你要什么样子的加工厂

网友:
老兄现在什么进展了,我也打算做一个类似的,咱们可以合作共同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整套,你要不要,卖你

老哥怎么联系,我也想要一份

网友:
我的是这种,试验用的

网友:
楼主的AGV小车有眉目了没有?

网友(2025-02-14):
第一次接触DIY  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2025-06-23):
买个RC遥控器,加上电调做个手动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