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圆柱展平

楼主(2024-12-02):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圆柱展平,我使用钣金展平的办法,只能得到两个洞,不能得到我想要的两个特征平铺到平面上。

网友A:
可以先平铺,然后添加特征,再折叠起来。

网友:
你想要的是哪两个特征?
还有你可以使用曲面展平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平铺,然后添加特征,再折叠起来。

行不通,展平后做的特征,折叠回来就被压缩了

网友(点评):
证明你的特征,是不被钣金规则所接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不通,展平后做的特征,折叠回来就被压缩了

我知道的是可以这么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是可以这么做。

R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

这是切除,还是加强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切除,还是加强筋?

就是可以先打孔,再折叠,这样的孔就被折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可以先打孔,再折叠,这样的孔就被折叠了。

行不通,展平后做的特征,折叠回来就被压缩了

楼主:
上面这个圆也被拉伸了吧

网友(2025-03-20):
画圆留缺口,钣金拉伸,展平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