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确定铝合金表面处理方式

楼主(2024-12-02):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如果拿到一个样品,如何确认这个铝合金采用了哪种表面处理方式?
无处理
阳极氧化
化学氧化

网友:
好歹你发个图

网友(点评):
已经在12楼贴图

网友:
问给你样品那位

网友(点评):
拆的机器

网友:
一样做一个样品 回来自己看看不就行了。或者去供应商那不看看。

网友:
表面导电的是未处理的,本色氧化的不导电。两种氧化怎么区分,看楼下。。。。。

网友(点评):
有导电的氧化处理,学名叫铬酸盐

网友(点评):
厚度拿眼睛瞄吗

网友:
看你的用途。如果是零件内部,不看外观,做硬化处理,如果外面需要外观最好做阳极化,好看还能增加硬度

网友A:
补充一下,铝最好做表面处理。不处理的铝很容易氧化,使用不了很长时间

网友(点评):
是的,到时变色丑的要死。

网友:
简单易学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如果拿到一个样品,如何确认这个铝合金采用了哪种表面处理方式?
1、无处理
表面大多会有油污、铣削液,润滑油。。。

2、阳极氧化
拿万用表测通断,阳极氧化的表面是不导电的。
一般阳极氧化都是作为表面装饰,所以一般都会喷砂或者拉丝,然后颜色有很多种,银白、金黄、蓝、红,各个鲜亮。

3、化学氧化

拿万用表测通断,化学氧化的表面是导电的。所以化学氧化又称导电氧化。
颜色一般只有两种,铝本色和黄棕色(略带彩虹色)。
一般不作为表面装饰,所以表面质量相对较差,颜色也不均匀一致。

别的就要用专用仪器了。

补充内容 (2024-12-3 12:06):
补充一点,无处理的,用手蹭几下,手会变黑。。。。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无处理的,用手蹭几下,手会变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如果拿到一个样品,如何确认这个铝合金采用了哪种表面处理方式?
1、无处理
表面大多 ...

感谢,这个我之前已经测过了, 是导电的

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只是清洗去油污,或者化学氧化了

是下图这种铝合金散热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我之前已经测过了, 是导电的

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只是清洗去油污,或者化学氧化了

本色化学氧化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拿手使劲蹭几下,看手上黑不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铝最好做表面处理。不处理的铝很容易氧化,使用不了很长时间

不只是丑,硬度和耐磨度根本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散热器,供应商说氧化了对散热也没影响所以都不处理了 我有实物 所以想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色化学氧化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拿手使劲蹭几下,看手上黑不黑。

好的 下次我去实验室蹭一下试试  供应商说现在都不做表面处理了 我得确认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下次我去实验室蹭一下试试  供应商说现在都不做表面处理了 我得确认下

确实现在铝合金散热器选择不做表面处理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散热的原因,不能选择阳极氧化(阳极膜对散热影响很大)

化学氧化或者化学钝化皮膜(说是不喜欢化学氧化这个词,纯粹就是太精准的表达导致以为这玩意跟阳极氧化一样耐蚀性比较好)
其实耐腐蚀性能很差,恶劣环境没意义,正常环境靠铝合金的自身表面氧化也够用)。

在这里,还是鄙视一下国内现在各大科研所或者高效,所以得耐腐蚀描述已经和英文现在那种客套话一样。

在目前的高效和科研论文里面,耐蚀性良好,优秀,都已经算是贬义词。
当不能明确说明中性盐雾/酸性盐雾或者其他耐腐蚀测试等级的,一概要看做垃圾耐腐蚀材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现在铝合金散热器选择不做表面处理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散热的原因,不能选择阳极氧化(阳极膜对散热 ...

感谢大佬,另外请教一个问题,不表面处理,1系铝合金盐雾怎么样? 这种做盐雾测试应该过不了吧

网友:
最好做个氧化处理,就看供应商是自己用还是卖。如果只是散热还不见水,也不在露天,不做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另外请教一个问题,不表面处理,1系铝合金盐雾怎么样? 这种做盐雾测试应该过不了吧

评价标准不一样,铝合金就算不做氧化,在干燥环境下其实耐蚀性很好的

但是做盐雾测试,那就不太行,做个化学钝化,会好很多,但是具体的数据,没法说,理论值和工艺值相差太大

具体测试其实没有形成完整的结论

大概就是

1.   1系铝合金纯度最高,在中性盐雾测试的表现下肯定要比其他铝合金要好
2.   1系铝合金中性盐雾根据表面状态(越粗糙耐蚀性越差,镜面最高),大概盐雾测试再8-12小时左右就会出现点状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评价标准不一样,铝合金就算不做氧化,在干燥环境下其实耐蚀性很好的

但是做盐雾测试,那就不太行,做 ...

收到,感谢大佬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