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特性栏怎么调整大小

楼主(2024-12-02):
如图,我直线的特性栏出来以后只有这么小,不显示内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修复或者重装一下软件?

网友(点评):
修复的话是怎么操作啊

网友(点评):
重装软件好了,谢谢

网友:
按住鼠标左键拖拽调整大小,或把特性栏拉倒靠边

网友(点评):
按住拖动,特性栏就自动跑旁边去了

网友:
你可以拖动如图中的右下角的,当然右边和下边也是可以拖动的。

网友(点评):
就是出现了一个斜的双箭头符号,但是点击拉伸后,特性栏就蹦旁边去了

网友:
如果由于你的电脑分别率很高出现这个问题,试试兼容性设置:
桌面程序图标-右键属性-兼容性-更改高DPI设置-替代高DPI缩放行为-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复或者重装一下软件?

和重装软件步骤开始几步是一样的,中间会提醒你修复软件还是重装软件,点修复就可以了。不一定能行,最彻底的就是重装。

楼主:
修复不行,重装不行。卸载以后再重装好了,感谢大家!

网友:
高手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