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滚齿的计算

楼主(2024-12-02):
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客户要求滚直纹外径是11.6,齿数是33齿,齿的参数如图,要计算出滚齿前的胚径,是如何算出来的,求各位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到底是齿轮 还是直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齿轮 还是直纹?

是直纹的的,但是是滚出来的。

楼主:
这是直纹的参数

网友(点评):
这跟标准正弦波一样,峰与谷相等,先取个中间值就可以吧,具体再试制微调下。

网友B:
这东西既然属于滚花的一种,显然不应该叫滚齿。滚齿是一种专门的工艺,不能适用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既然属于滚花的一种,显然不应该叫滚齿。滚齿是一种专门的工艺,不能适用名词。

嗯嗯,学到了,这块确实不太了解

网友C:
用相应的直纹滚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相应的直纹滚刀就行了

关键是不知道做直纹前的毛胚是多大的尺寸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就是得懂加工得才知道。一般做设计不关注这个。

网友D:
只要加工出来就行了吧。还要指定滚齿?

网友E:
在刀具上测量一下齿距,最好在万工显上测量,粗略的就用卡尺多测量几组齿,求一下平均值,然后把计算得到的值除以圆周率,得到近似的模数,根据齿数加1或者加2后乘以模数,就是近似的外圆直径了。

网友:
注意事项,在滚齿的时候,要注意滚刀的头数,用滚刀的头数和要滚的齿数来计算分齿挂轮,刮皮数齿数后,先少进一点刀,直到用户满意后才可以大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加工出来就行了吧。还要指定滚齿?

就是做成图片里面的这种直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刀具上测量一下齿距,最好在万工显上测量,粗略的就用卡尺多测量几组齿,求一下平均值,然后把计算得到的 ...

谢谢,非常有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