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简单的机构,可以中间停,前后动的

楼主(2024-12-03):
如图所示,金色的根部要点胶,最近单不多,治具就自己做了,问题是要做个东西前后拨动软线,来点胶,可是气缸一般是前后,这样放的时候已经是第一或者第二种状态了,有没有一种气缸或者结构,开始的时候在中间,启动的时候前后移动的

网友:
1.用两个紧凑缸串联安装(好像有卖现成的双行程气缸),两个气缸可以分别驱动,这样就能有4种状态,两个气缸行程一致的话,是3个位置,行程不一致就是4个位置,这种应该是最简单的;
2. 用两个缸径不同的,气缸平行安装,一个气缸大一些用来限位,这样小的气缸满行程是两个位置,需要停中间的时候,用大的气缸伸出顶住。
3. 或者两个气缸垂直安装,用一个气缸驱动定位机构卡住另一个气缸停在中间位置。
4. 或者直接用电缸,现在成本也不高

网友:
  一边一个气口 吹

网友:
简单的话就用电缸,想什么位置就什么位置。

网友(点评):
预算一百

网友:
最简单就是两个气缸走三个点位。不靠谱的方案就是一个气缸加一个三位五通中封电磁阀。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我打算用后者的方案

网友:
双位置气缸。

网友:
三位置气缸是有的,也相当于是两个气缸。
或者上一个那种带丝杆的小步进,也挺便宜的。

网友:
2个气缸

网友:
三位气缸

网友:
上模组

网友(点评):
老板叼死我 两个气缸都不想上 还模组

网友:
感觉你的想法不对,只是把线搞开不影响点胶不需要按你说的动作做

网友(点评):
可以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点评):
点胶头上点的地方固定个挡块,点胶头运动时在从侧边远点运动用挡块让软线不影响点胶就可以

网友:
见过三位置气缸,当时觉得没卵用。呵呵,还是有用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我现在就打算用那个

网友:
这个基本没有负载,用一个小舵机带一个拨叉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数量有点多,小舵机旋转半径怕有点大

网友(点评):
上一排是吗?那就用个小步进电机加个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或是偏心轮+滑槽机构。

网友:
女人手?

网友(点评):
男左女右。。。。

网友(点评):
铜戒指,自己车的,嗯嗯嗯

网友(点评):
看到麦哥的点评满怀期待点进来,想不到9唔搭8

网友:
模组、多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