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力学结构的市场如何?

楼主(2024-12-03):
请教各位大佬我现在是在一家专门生产碳纤维力学结构横梁的公司,
主要是替换传统金属横梁和大理石横梁来提升龙门式结构设备性能的,
请问各行各业的大佬我现在这个行业有前景嘛?

网友:
你是市场总监,研究下开拓市场还可以。如果是普通员工就少扯淡。

网友:
你都不知道

网友:
非金属加纤材料代替金属材料的应用肯定是很多产品研发方向 主要看你们接触到什么水平的用户了

网友:
公路车碳纤维有前途

网友(点评):
我买过,摔一次全碎了,差点没把人搭进去,全是刺,但碳钢的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铝的也裂

网友:
还是羽毛球拍子的市场大

网友(点评):
这个已经饱和了

网友:
别想了,机床有个重要的指标,抗变形能力,耐久性,易于加工,这三个碳纤都没有,
重量?力大就行,5.5KW的伺服不行,就上15KW,15KW的电机也不比5.5的贵多少,
易加工性,碳纤不说易加工,他是根本不能加工,跟玻璃一样,一点破损就会造成结构损坏,比如打孔攻丝,钻孔,这些都是碳纤不能实行的
抗变形能力,这个暂时没有资料,但铸铁时效后,不会变形,耐久性,一般机床要15年寿命,
不要扯可以用在飞机上,飞机要多少寿命,比如战机,战时可能要求30小时就够了,
唯一能取的就是轻,可以加大伺服电机来解决,实际也减重不了多少做碳纤要多向小白推广,宣传这个高大上,我加工过很多碳纤,这玩意加工都要死人,现在不搞了,对身体伤害大,
作结构件,就要力学指标,碳纤只有一个抗拉高点,别的都是渣渣,你让机床厂宣传高大上,我是机床的消费者,我一看是碳纤,立马就不要,多数加工厂老板都是底层上来的,对这些玩意都了解,怎么可能选碳纤,上次买机器厂家推矿物床身,我都不要,因为铸铁最少还能卖废品,这个矿物床身就是石头,废品都没人要,再说,不可能比铸铁好,最大的可能就是成本比铸铁低,铸铁用了几百年,各项指标都达标,用矿特床身就是为了省钱,

网友(点评):
机床上替换的是龙门横梁这个部分吧,大跨距小负载的场景下,比钢构件横梁多了负载轻,挠度小的优势。但本身的承重也没多好吧?而且如果制造工艺不过关是不是更容易破坏变形。。。

网友(点评):
大理石机床底座 小载荷的机床可以保持热稳定性精度,主要制造快。至于碳纤维用在轻量化轻工业即可,机床行业不太成熟。

网友:
碳纤维不是主要减重吗,机床不需要就功能吧,太轻反而不稳

网友(点评):
运动件要轻,能增加加速度,加快加工速度,

网友(点评):
机械手臂需轻质化,比较有市场

网友:
做的好的话,应该很有市场,主要是性价比。工艺。

网友:
市场是有前景的,就是国人太卷了。

网友:
价格高,替代大理石不现实,不容易消除震动

网友:
想做替代很难,除非国外的设备大面积更换
国内仿造的才会跟上

网友(点评):
不一定,日本有屎餐,中国好像没有,

网友:
主要是工艺如何保证,做的好肯定有市场

网友:
感觉有点乐观了

网友:
碳纤维的力学性能不好,拉压比失衡,在设备上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