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三维模型转到通用格式后尺寸变了

楼主(2024-12-03):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我在SW画好模型,转到通用step-AP203格式后,再用其他三维软件打开,比如UG,原来的一些整数尺寸,后面多了两位小数。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说STEP格式不行呢?那一般转到什么通用格式合适呢?我尝试了一下xt格式也不行

楼主:
出现小数点后几位的原因是因为SW建模粗糙吗?

网友(点评):
大哥,建模粗糙这种说法就不存在,都是圆柱体能粗糙哪去,而且solidworks和UG都一个几何建模内核parasolid,谁比谁差啊。

网友(点评):
当今世界就两种几何建模内核,多数的CAD CAE CAM都采用了parasolid内核,所以精度差这种事根本不存在。

网友(点评):
你的截图不能证明你的UG或solidworks的操作是对的,如果想故意抹黑还能P图呢,必须把模型文件上传,而不是单单凭几个截图。

网友(点评):
你这个截图就带着偏见,凭什么不能是UG错了呢,凭什么不能是UG打开文件造成的结构错误呢。

网友(点评):
前辈您好,一共两个圆柱,单个测量都没问题,只有在测总长度的时候才会出现那个错误,就是比较好奇这个错误的原因,以前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人家不过是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又没说是SW的错,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咯,给人这一顿怼啊。闲出屁来了还是咋地,还P图去抹黑这种东西,有什么值得抹黑的。

网友(点评):
确定这测量的是面对面的距离?测量边线的话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SW单位设置小数点位数太少的问题。

网友A:
是只有这个尺寸有问题还是所有尺寸都有问题?
没用过UG,这种通用格式很少出现尺寸不对的,至少我SW转STP再转回sw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只有这个尺寸有问题还是所有尺寸都有问题?
没用过UG,这种通用格式很少出现尺寸不对的,至少我SW转STP再 ...

只有这一一个尺寸有问题,其他尺寸没有问题,就很好奇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一一个尺寸有问题,其他尺寸没有问题,就很好奇是什么原因

试试AP214

网友(点评):
确实,用214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现小数点后几位的原因是因为SW建模粗糙吗?

网友(2025-07-29):
我也碰见了类似的问题,下载的STEP文件外径140,保存成通用格式后就变成了130,非常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