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倍行程抽屉结构

楼主(2024-12-03):
想做一个两倍行程的抽屉结构,想问问大佬们这样做行不行得通,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怎么改进更好。之前想把磁铁换成电磁铁,但空间有点小,就换成了普通磁铁。

网友A:
核算下负载,
这样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算下负载,
这样做没有问题

感谢大佬回复,负载不大,核算过了没问题,主要是觉得机构不太协调,想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弄得更美观点

网友B:
有那种双倍抽出的抽屉轨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那种双倍抽出的抽屉轨道吧

要求使用直线导轨

网友C:
磁铁,电磁铁用来限位?

抗撞吗?

网友D:
这个结构怎么体现倍速的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怎么体现倍速的效果呢?

也叫双倍行程不太严谨,应该可以说是两段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铁,电磁铁用来限位?

抗撞吗?

目前就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之前也没用过磁铁限位,我在中间加了个止动螺钉,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之前也没用过磁铁限位,我在中间加了个止动螺钉,感觉应该问题不大。

磁力相隔一点点距离,衰减巨大。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的工况,不好说。你自己既然看到了,应该注意一点

网友E:
看看这种磁吸门扣,既有吸力(吸力不太大,最大20N左右),又能检测

网友F:
装磁铁是干嘛?缓冲吗?

家里那种会自己慢慢回去的是不是就用到磁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磁铁是干嘛?缓冲吗?

家里那种会自己慢慢回去的是不是就用到磁铁了?

我想的是用来限位,推到位后磁铁吸住,然后轴过来搬运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种磁吸门扣,既有吸力(吸力不太大,最大20N左右),又能检测

感谢,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力相隔一点点距离,衰减巨大。

感谢

网友:
这种结构做过,没什么问题,就是比用抽屉导轨贵,我也是用了磁铁。

网友:
几种导轨供参考(价格不便宜。。。)

网友:
悬臂长,水平不稳。用磁铁行,不能用电磁铁,对位置度要求严,差一点就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