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和40Cr材料选择

楼主(2024-12-03):
硬度要求(32-39)HRC 选用45#还是40Cr啊

补充内容 (2024-12-4 14:53):
补充一下,产品是热锻后机加;45#是有供应商反馈这个硬度下容易开裂,我自己本身不是很懂,感谢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都行吧,45#?便宜点

网友A:
这两个都不合适,最合适的是P20预硬料,价格性能完美,不用热处理,HRC35以内直接买硬料加工,

网友(点评):
学到了。 这个真的比45# 加工后调质便宜么。

网友(点评):
肯定的,调质也是要费用,买预硬料直接加工,减少工艺,少一次磨光就省一次加工钱,省一次热处理,

网友(点评):
每次看点春哥的东西都得网上搜一搜到底是个啥……

网友(点评):
问一下春哥,这种既有强度又可以机加加工的原料,真的是满足要求的吗?还是要加工这种材料得用更硬的刀具?

网友(点评):
HRC35以内,不要求特种刀具,再说,45钢轴为了好加工,都要调质,硬点好加工

网友(点评):
45调质也比这材料便宜吧

网友:
跟材料直径有关。直径小于200,可以用45。直径大于200,用40Cr。

网友(点评):
这算是大数据统计的结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不合适,最合适的是P20预硬料,价格性能完美,不用热处理,HRC35以内直接买硬料加工,

P20价格和45价格,自己了解后就不会乱说了!

网友(点评):
我一个做加工的,不了解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20价格和45价格,自己了解后就不会乱说了!

那你说说综合成本哪个高?,一个二三十一公斤,一个不到十元一公斤

网友(点评):
今天45钢精料8.3,P20 -13,现在20件20*100*200的料,哪个成本低,当然是P20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说综合成本哪个高?,一个二三十一公斤,一个不到十元一公斤

45#需要热处理,P20,NAK80买来就可以用,赶时间的话,建议买预硬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说综合成本哪个高?,一个二三十一公斤,一个不到十元一公斤

以20*100*200的料,45钢20.5*101*201材料重3KG,45钢25块,P20,39,差价14,45钢热理,4.5/KG,要13.5,因为热处理后要磨,如果磨六面,一件20,这样算,用45钢要25+13.5+20=58.5,58.5-39=19.5,用P20省19.5的成本,45钢去热处理,还有中间费用,比如运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不合适,最合适的是P20预硬料,价格性能完美,不用热处理,HRC35以内直接买硬料加工,

考虑锻造的话,P20这种材料经济性高吗

网友(点评):
哪应该是45钢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20*100*200的料,45钢20.5*101*201材料重3KG,45钢25块,P20,39,差价14,45钢热理,4.5/KG,要13.5, ...

P20硬度32-39HRC的十多块买不到吧?二十多度的差不多

网友:
45钢调质处理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