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车门外摆门的防夹原理

楼主(2024-12-03):
有没有哪路大神学过客车门外摆门的防夹原理啊 现在要把防夹改成接近防夹或者感应防夹 原因是旧机械防夹老坏 想了半月了真头疼

网友:
车门不知道,我们设备用橡胶管子加上对射传感器。

网友A:
机构自我防夹的还真没见过,可能是弹簧啊,超限之后给往回转啥的吧,电动的话都是加传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构自我防夹的还真没见过,可能是弹簧啊,超限之后给往回转啥的吧,电动的话都是加传感器了

机构的类似于微动开关 气缸上上升碰到微动开关 然后切断防夹

网友:
先拿出你的老图看看,如何改

网友:
电梯门结构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构的类似于微动开关 气缸上上升碰到微动开关 然后切断防夹

以前好像碰过一种机构还是玩具啥的,会动作会夹人,会有一定的力,但不至于夹的很疼,过一阵子就回去了。既能满足关门动作,也不至于把人夹伤,

但是现在随着功率的上升,很多设备都是能具备伤人的能力了,只能靠传感器

网友(点评):
会咬人的鳄鱼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碰过一种机构还是玩具啥的,会动作会夹人,会有一定的力,但不至于夹的很疼,过一阵子就回去了。 ...

类似电车的车门防夹

网友B:
1、电机驱动器过流检测防夹
2、接触式检测,应变传感器
3、非接触式检测,对射式传感器
4、在闭合部分留一定的间隙,即不能真正的关闭,但在接触部分设置一定厚度的橡胶条

网友(点评):
总结到位

网友:
去公交车看看

网友(点评):
春哥 最有经验。

网友:
公交好像是气动门,压力有限,夹力也就有限。

网友(点评):
没有感应,不能自动弹开,夹住了,喊一下司机,再开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机驱动器过流检测防夹
2、接触式检测,应变传感器
3、非接触式检测,对射式传感器

您好 大神 第三条我也想到了 但是这个他不能给门泵直接接吧 他不应该就是个信号器吗? 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信号盒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 大神 第三条我也想到了 但是这个他不能给门泵直接接吧 他不应该就是个信号器吗? 是不是应该做一个 ...

1

网友:
地铁门有检测电流防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大神 第三条我也想到了 但是这个他不能给门泵直接接吧 他不应该就是个信号器吗? 是不是应该做一个 ...

肯定是信号,需要加一个处理器模块来处理信号并控制电机

楼主:
驱动机构不一样 设计出发点就相差太多了 公交车基本都是延时防夹和气囊防夹

网友:
参考AGV的安全触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