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图纸绘制中心线问题。

楼主(2024-12-04):
工程图中,剖视图出来的螺纹孔,可以用中心线表示吗?但是两边不对称。

网友:
图中那个难道不对称吗,中心线代表的是孔轴线,你都有孔了,还嚷嚷着不对称,你不觉得你的话前后矛盾吗

网友:
中心线是可以标识局部对称的,没那么僵化。楼主估计以为整个图不对称就不能用了。
自身对称的孔是必须有中心线的,不然我可以合理怀疑你这个是非对称的半圆半方。

网友:
图中的中心线没问题。如果自己看着难受,可以综合其他视图,换个表达方式就完了

网友:
孔的话肯定可以用中心线,如果不对称,应该是剖的深度不是中心。

网友:
你这个尺寸为什么标注在R上?你9.9和2.3怎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