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输出轴电机实现两个轴反向运转同时具有减速

楼主(2024-12-04):
请问是否有成品能买到一个双输出轴的电机实现这两个轴的反向旋转,同时该电机能够调速?

网友:
一进二出的平行轴减速机倒是有,

网友(点评):
两出也不可能实现同轴反向旋转的

网友(点评):
不同轴,一个轴正转,一个反转,平行轴

网友:
同轴反转?你在搞直升机咩

网友(点评):
直升机也不是一个电机两个轴同轴反转的,是两套转轴系统的

网友A:
理论结构上都可以实现,相关专利也有,实际产品没见到过。你可以自己做个传动机构,中间一个小锥齿轮输入,两侧带两个大的锥齿轮输出,用罩子罩起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结构上都可以实现,相关专利也有,实际产品没见到过。你可以自己做个传动机构,中间一个小锥齿轮输入, ...

实际产品只有同向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产品只有同向旋转

所以我跟你说了,实际产品没见过啊,相关专利确实有。自己做咯,你嫌麻烦就只有用常规减速机,在输出轴外面想办法反向了。

网友:
多简单 的事,一轴一对齿轮实现反转

网友:
双轴伸电机就是两端都有轴  要转都转

网友:
屏幕截图 2024-12-04  屏幕截图 2024-12-04  就看动力输入位置,可同向也可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