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英文术语CON WOB缩写的意思

楼主(2024-12-04):
图纸是链轮零件,图纸左下角单独有这个说明(英制的尺寸)。各位有谁知道这个说明是什么意思?
我猜想的是形位公差的意思。具体是什么意思就不明白。

网友A:
应该不是,如果是形位公差con是同轴(心)度,wob没有对应的项

网友:
跳动吗

网友(点评):
就是不明确?找不到对应的具体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如果是形位公差con是同轴(心)度,wob没有对应的项

一般来说是控制两个公差,
一个是端面跳动,另一个是齿根圆跳动。
如果是同轴度,就理解为齿根圆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是控制两个公差,
一个是端面跳动,另一个是齿根圆跳动。
如果是同轴度,就理解为齿根圆跳动。 ...

圆跳动是circular run-out
全跳动是total run-out

和缩写没有对应关系

网友(点评):
难道是别的意思?方向错了?

网友:
没看到图纸,这里的M.D.应该是middle diameter中径的意思吧?WO通常是with other这类词组的缩写B想不出来是啥,问问甲方吧

网友(点评):
别出来装了行吗,0.150度,后面跟中径的缩写,说话前经过大脑没。

网友B:
把M.D.缩写理解成Maximum Deviation,就可以解释它出现在0.150度后面的原因了,表示允许的最大角度偏差为0.15度。
前面的CON. 可能代表 "Cone" 或者 "Conical"(圆锥形),这样前后一联系,圆锥特征允许的最大角度偏差为0.15度。
那链轮图纸上的所谓圆锥特征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指殻孔是锥形的。
WOB.” 可能是 “Wobble(摆动、晃动)” 的缩写,这就有可能表示,安装后最大角度摆动量不能超过0.150度。

网友(点评):
慕洋犬少™来回复我的帖子,滚去舔你的漂亮爹去。

网友(点评):
别出来装了行吗,0.150英寸,前面是摆动?说话前经过大脑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M.D.缩写理解成Maximum Deviation,就可以解释它出现在0.150度后面的原因了,表示允许的最大角度偏差为0. ...

你是不是有病,犯贱是吧?

楼主:
@学者11 @魍者归来
两位不要吵架,多谢两位帮忙分析问题。
我从中你们的回复中也学习了其他的知识。
0.150不是度数°,应该是 英寸"。重新上传的图片比较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