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气动快插接头是用什么方法密封的?

楼主(2024-12-04):
想问下各位同学,有人见过这种气动快插接头吗。它是如何与母头相插的呢,用什么保证密封呢?它后面是接软管的。

网友:
怎么用的,这能看得出什么,除非有人用过。

网友(点评):
只有这个公头,没见到过母头。看看有没有人见过类似的,能提供点信息。

网友:
这个是锁管接头,图上是公的,母的这边内部有一圈珠子卡住公的接头,不容易松脱。

网友(点评):
两者之间用什么方式密封呢,O型圈也不行吧,难道用平垫密封?

网友:
应该还有结构被拆了吧,这应该是自锁式的快速接头,密封件在里面结构相当于单向阀,公母头接通后把单向阀顶开
https://www.zhihu.com/zvideo/1704179874854674432

网友(点评):
这个接头是不带自锁的,里面也没有结构了,就是通孔。只要和母头密封不漏气就行。类似于有个气泵给衣服充气,当不充气时就拔开。不用自锁。

网友:
密封在母头上

网友:
这只是快插里很普通常见的结构, 母端底部有个O ring , 靠公端端面轴向挤压封密,如图片靠近端面有个倒V定形的特征,与母端对应位置咬合轴向锁紧,

网友:
斜面与O型圈密封,相当于端面密封